求助 ms-6580 不加电(已经修好了)

楼主(2007-12-17):
有一个V星845pe的主板 型号为ms-6580 不加电   PW+ 有4.6V电压 但是短接绿线 可以开机 而且断开后能继续开机并且一切正常 进入系统后 按PW键可以关机   IO 83627 67脚电压很低 0.6V  断开67脚 线路电压也很低...是不是南桥供电有问题 .请问该如何检查 .谢谢.急切盼望得到回答.
    现在已经能触发了   但是当显示器刷的一下.刚要亮时.自动断电了.研究了半天发现.只要一直短接着 PS-on 就能正常开机使用.只要断开PS-on  利马断电 但是触发的时候 能维持几秒不断电...超级郁闷中...请高手指点.该查哪里呢.

换了个IO搞定了..

网友:
属于开机电路的问题,可能与IO有关。

网友:
如果是南桥有问题的话,估计你强加电是不能够到达XP系统的,还是查开机电路这块吧!     张先生,你觉得此故障与IO有关系吗?

网友:
OK.我继续努力检查中...真是郁闷啊.....

网友:
是不是74开机门电路问题,或者是MS-5那个芯片有问题,换换看

网友:
6580的板子很容易烧CPU,提请楼主注意!详情找mynameljs版主的帖子。

网友:
我这个板子是V2.0的 没有ms-5 或者是ms-7   该咋办? 我另一个6580 是Ver 5   那个板子有ms-7 不过那个板子的线路跟这个板子都不太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3.3VSB
67的低电压有可能是3.3VSB偏低造成的

网友:
我是新手 PCI a14  没有3.3V电压 ....应该查哪里啊.谢谢.....

网友:
跑线路
看3.3VSB是从哪儿输出的

MSI的5VSB---3.3VSB管一般在AGP和第一个PCI槽之间,一个小芝麻管

网友:
555555555刚刚发现内存旁边有个小三极管不知道被谁弄掉了.也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该用什么代换呢?5555555555555555 主板是VER2.0 版本的.那个三极管代号是Q18   有同样主板的请帮忙告诉我这个三极管的型号...谢谢...

网友:
请问这个板子的3.3V稳压管是什么型号的....因为不知道被谁给弄掉了.....刚才量了半天 没有3.3Vsb 电压.而pci  a14 是跟这个小三极管的一个脚直接联着的.....谢谢....有知道的或者是能代换的型号.请告诉我。.

网友:
开机线路的问题
换个IO试下
不行就查下绿色线到开关这线路

网友:
经过询问顾奔丢失管子的型号.已经修好了.感谢大家啊.

网友:
郁闷 .现在出了个新问题...开机后跑到2A.自动关机.这是哪里的问题啊.现在强制开机也那样了..还不如原来了呢...不会是我量io的时候烧了IO了吧....

网友:
请问这个板子的3.3V稳压管是什么型号应该是1117吧。

网友:
小三级管应该是702或t04吧,主板上一般就用这两种

网友:
不是1117  是1AM  我这个板子太神奇了.现在一直短接着PS-ON .能开机了 能进系统一切正常.断代PS-ON,利马断电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涅..超级迷糊啊。 .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分享一下呀!!!!!!!!!!!!!!!!!!!!!!!!!!!!

网友:
你一会修好了,一会又在迷糊,把我都给搞迷糊了

网友:
我的这个板子上的Q18 不知道被谁给搞掉了.不知道什么型号的管子.经过询问别人的帖子..告诉我型号 我上了个 1AM  小三极管可以开机了.但是开一会自动关闭.查IO67脚 电压才1V 偏低 挑开67脚.线路上电压为3V  换IO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