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不通电 强制触发都罢工!我倒!求助中!

楼主(2007-12-17):
小第刚收到一块SOLTEK SL-865PE-775的板子。。不上电
强制触发也不行!不知道咋整啦。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等待中....
求助

网友:
显卡插上没有?插上看看

网友:
不要等待
看看论坛里有不上电的专题帖子,然后进行一些基本的测试检查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2%BB%C9%CF%B5%E7
[
]

网友:
一块775的板子开机正常,用俩小时以后找不到内存?
一块775的板子开机正常,使用俩个小时以后找不到内存?郁闷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SOLTEK 这个是要插显卡才可以触发的啊!!! 你插上显卡看看?

网友(2008-02-22):
我也碰到过,不是这一型号的板子,到现在也没解决,请问高手呢

网友:
硕太克的板子有些是不上显卡不开机的,你看看显卡插槽上的跳线,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