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的7脚 电压跳变

楼主(2007-12-17):
一梦想佳显示器,原来是行幅大还失真,修好后,拿回家用了两天,点不亮,经测试为行管烧,换好后还是点不亮,经测3842的7脚电压在10到14点几V之间跳变。把变压器后面所有线路断开后,情况依旧。开关管栅极稳压管好的,源极电流检测电阻好的。3842的6脚电容换过,3842换过,开关管换过。请问一下,还有哪些地方应查。
打开3842的7脚后,测7脚前电压为18V,不跳变。

网友:
查5脚过流保护 电压是否异常, 7脚电源跳变,说明已经起振,
一般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查下开关变压器后面,可以量下各路滤波电容的对地阻值(放电后再量).

网友:
我把变压器后面的所有线路都断开了测,7脚还是跳变。

网友:
断开7脚测PCB的7脚处如电压正常,肯定是电源初级有问题,3842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好好检查一下应该不难的。

网友:
可以查下光藕看下。我昨天修了个DVD是关藕坏了。照成后面的电压跳动。我把后面的负载短开还是那样后来换了个光藕才可以了

网友:
  不要总认为量一量就是好的,有必要时应该代换一下试试,会有惊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型没用光藕哈,所以。。。。。

网友B:
换芯片,查反馈,,,就这两招肯定能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试过了,还是老样子,与变压器有没得关系哟,这种情况

网友:
查7脚的供电二极管和电阻,有可能开路.
如果是带光藕的稳压取样电路,断错了会很危险的.没有了取样电压,电源会输出很高的电压.

网友:
行负载有故障~~上假负载查看电源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保护了  有过流和过压  查一下8脚吧

网友:
7脚电压跳变很多原因都会导致的,,负载短路,,芯片本身,反馈出问题都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查一下七脚供电控制,有的供电是可控硅三极管控制的,LG的七脚供就是这样的,这可控硅的偏置电阻有问题也会的

网友:
应该是负载短路了吧,接负载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芯片,查反馈,,,就这两招肯定能搞定,,

版主说的一定可行.不过.如果3842没有问题的话,我猜是反馈电路上的电容问题,或者是其它的元件拉底电压所致.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就好办了.多测几个关键地方就可以办到了.现在偶也没有什么好的检修流程.就像修主板一样有一个好的检修流程就好办了.看一下给7脚供电的几个路上的元件吧!

网友(2008-04-04):
别忘了电源启动后为3842提供供电的的那个二极管,常坏元件,会造成7脚不稳,代换一下。

网友:
我昨天修过一台,也是这样的情况,还发过贴问过.

后来查到是300V电容的问题.不妨试试换个电容.

网友:
估计是后级出问题了

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啊,换换啊,查查后级啊,特别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