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今天修了一块主板,型号是GA-8IRML联想品牌机的主板,通电风扇转一下马上保护了,强行加电也是一样的,看见论坛上说的是应该是电压部分的问题,就用万用表打对地电阻,发现在CPU4针供电的12V对地为0,查了一下一个上管坏了,取下来在测,下管的DS脚也对地了,把他们全部取下还是对地短路,取芯片贴片电容也是对地短路,我想应该是北桥对地了吧,北桥也没有条件换,各位说一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呀。

网友:
恩,北桥击穿了

网友:
肯定是北桥挂了啊!!  你在打下北桥的对地阻值!!!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想也是北桥挂了,,,

网友:
12V都短路,你还强行上电,小心连南桥也给你干掉了

网友:
这样的你可以量一下北桥上面的电容,看看对地没有,少走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