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40014A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7-12-17):
希捷ST340014A,无法进入系统.装GHOSTXP错误.
遂DM伺候,还是不行,再DM低格,顺利通过,
高格分区不行.
用DISKGEN查看,赫然有四个NTFS分区,合并操作失败.
搞不懂的是DM多次低格,这四个分区依然在???
是不是遭了逻辑锁之类的?
望高手指点.怎样才能消除四个分区?谢谢

网友:
用DM不行吗/????????????????

网友:
一.主板是不是自己带还原芯片? 二.用LFORMAT来低格. 三.如果再不行,你的硬盘快挂了,可能要重刷固件才能行了!不过可以用MHDD4.6检测一下试试!

网友:
只有2个可能:1。写磁头坏;2。固件坏。

网友:
两位师傅,固件应该没问题,COMS中认盘的
MHDD4.6能修复吗?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做下T2吧!

网友:
mhdd检测结束,有坏道但能跑完百分之百。
然后该怎样处理啊?
高格还是不行,装系统也不行。
孤独剑先生说的t2是啥东东啊?请指教。

网友:
我同意张先生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