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15显示器亮度不够
会员21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2-17):
台ACER1715液晶显示器亮度不够,不知那为高手知道,请指教。
东莞黄江达裕科技电子厂生产。

网友A:
有一个方法!早高压板上,给灯管供电那有两个无机性电容,主要起偶合放大的,!你可以找两个同样大小的电容串在一起!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以前这样做过!!有的可以有的不行!!要不就换高压板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方法!早高压板上,给灯管供电那有两个无机性电容,主要起偶合放大的,!你可以找两个同样大小的电容串在一起!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以前这样做过!!有的可以有的不行!!要不就换高压板把!!!

请讲讲这两个电容怎样起偶合放大的???

网友:
电容也起放大作用?确实需要告诉大家。

网友:
耦合就耦合了。还放什么大啊?
LZ有没有用代换法试过是否是高压板的原因呢?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老化。。。。你按出菜单看菜单亮度是否鲜明?如果是那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以通用高压板代换,如果效果一样的话,那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q我有一个15方正液晶也是屏暗,换高压板还是暗,去了亮度控制还暗,外接一个灯管也是发红的(这个灯是好的),没有什么办法!这个屏开一两个小时会比原来的亮些,想让大家给想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