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过宽

楼主(2007-12-17):
一台联想的显示器,以前是行管坏,换过之后正常了。可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又出现了新的故障。行幅太宽。进工厂模式调节画面完全没反应,而且枕形失真。是查行幅管还是查别的什么地方?新手请教了。

网友:
查下阻尼管了,有没有三个脚的双阻尼管的?
还是用一个1500m和一个MU460或31DF6之类的管?

网友:
请教下线宽线圈在什么地方?如何测TIP122的好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10K档量下C极对E极的阻值,正常是无穷大,如果阻值小为坏
再用二极管档量B-C极,应显示为400~800,B-E极也差不多.
这个数值根据某些万用表而异.

网友:
看!版主们多负责呀!!!我向你们致敬!!!!!!!!!!!

网友:
学习了 但是不明白 行宽电路是什么电路  好象没有听过 希望高手能讲解一下了 谢谢

网友:
查行辐调整管  看有没有坏呀 :o

网友:
一般多是下阻尼坏的多,
行宽控制电路,听名字就知道了,就是控制行幅宽度的一个电路啊

网友:
楼主会不会修大屏幕电视机,行宽电路就象电视机的枕校电路,行宽线圈就是枕校线圈,由于彩显要支持多种分辨率,行宽电路会复杂一些,除了查行宽管还应查供电的限流电阻,检修方法跟电视机的一样。

网友:
最好查一下那个122有没有坏,再就是查一下同一电路上的一个无极性电解电容,一般是2.2~10UF之间的.

网友:
是行宽不可调吗,查下行幅调整管,....

网友:
  查行幅管和枕校电路,这一块差不多都是在一起的。也是有一定关联的。

网友:
这种故障我刚修好了两台,一台是三星743DF,mur460坏,反向电阻变小,只有10几k,最好拆下量,在路测量可能会误判.另一台是飞利浦15寸的,是一63v3.3uf的无极性电容坏,没容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可能是q414有问题,................................

网友:
看看这个吧

在电脑显示器的故障之中,有关行幅的电路的问题还是比较多。那么行幅电路的如何检修与那些一些电路有关
    一:行输出的供电。彩色显示器的行输出供电在不同的分辨率有着不同的供电电压分辨率越高,充电电压也高。一般情况下在50V~120V。该电路的调整,是由二次电源来完成。现在的彩色显示器的二次电源,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升压型,另外一种是降压型。升压型的电路是由一次电源提供的50伏电压(各种机型有一点差别,但一般都是50v)通过二次电源升压到不同的电压(根据分辨率不同)。91xiubbs.com,电脑图纸,主板图纸,电脑维修,家电维修 n Y d
g z7`
 二:行幅的调节电路。中华维修论坛 \2c ~-~ g
  现在新型的电脑显示器行幅度调节都是通过按键将信号传递给处理器,
¬再由处理器发送信号到行场扫描集成电路。扫描集成电路输出一个直流电压,通过放大控制行幅调节三极管。在电脑显示器中,行辐三极管他们的型号一般是TIP127,在一般情况下行幅度调节控制三极  管都是和行输出管装在同三散热片上,所以也比较好识别。
    三:行逆程电容。
    行逆程电容对电脑显示器行幅度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以上三种部位出现问题,都会影响行幅度那么如何来判断是由哪一部分引起的呢
    对一升压型的电路,如果升压电路不工作。那么行输出的供电就是50伏左右。     在较低的分辨率情况下,50V的行输出供电,可以让行输出正常的工作,但是9O图像比较暗淡,幅度也偏小一点,但是行的幅度可以调节。将显示器的分辨率适当地调高显示器的行幅就会变的还要小一些,只要再切换分辨力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行输出的供电电压,是否会就分辨力的提高而提高,就可以判断二次电源是否工作。
p.{,f2c:B        r
a o'I ~
  行幅的调节电路,如果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影响行幅的调调节和大小。行幅度调节三极管如果完全导通或者是完全击穿,就会出现行幅过大,而且不能调节。如果行场扫描集成电路-没有将行幅调节的控制信号送入控制三极管,就会出现行幅偏小而且不能调节的故障。中国最有权威的技术含量最高的维修技术专题网站。7e i n v!R&a*F Q
u
所以只要找到行幅度控制三极管,测量其是否有输入控制电压,而且输入电压是否会随着行幅的调节而变化从而判断是是前面的电路(行场扫描集成电路)是否正常,还是控制三极管的损坏引起的。中华维修论坛 Q Y!Z8]7T q/s g/\
  逆程电容出现问题,同样会引起行幅故障。但她的判断也比较简单
    一身电容一般情况下他的损坏有两种情况:电容器击穿,电容的容量减小。如果是电容器击穿,行输出电路不可能正常工作。所以电容容量的减小才是真正引起行幅电路的原因之一。电容容量减小以后具体的的现象就是,行幅度减小,但是行的幅度可以调节。将在不同的分辨率情况下测试行输出的供电电压,就会发现比正常的时候要偏低。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行逆程电容的容量 I p k供电电压,就会发现比正常的时候要偏低。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行逆程电容的容量
'减小的话会引起行逆程电压升高,从而击穿行输出管,这种情况在电视机上经常出现在显示器上也应该出现?在显示器上为什么行逆程电容容量的减小绝不会击穿行输出管。那是因为行输出的供电电压稳定是通过行逆程进行取样A和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来进行控制。本来行逆程电容容量减小以后,会引起逆程电压的偏高
    但是由于二次电源电压是一个受分辨率控制,又逆程电压高低的双重控制,所以才会出现不击穿行输出管。

我的一台飞利浦显示器107F5.开始是保险丝烧,开关管短路.电源集成块1507爆,光偶也坏了.测后面无明显故障.够将坏元件一一换.开机试.刚开始一切正常.但五分钟左右行副缩小.量电源电压正常.二次电源调整管K0313/FQP/6P25只有30伏.关电后测其管G'S极击穿.查资料J512可代换.换好后一切正常.正在喜悦之时.光栅突然没有了.+B电压降到49伏左右.修理又陷入困境.当断开信号时电压却升到87伏左右,换行管.高压包.连集成块TDA9112都换了.故障还是依旧.后又换了一块6P25.依然没有改变.行部分测量也都正常.希望同僚们有此信息的予以告之解决之法.

此机为冠捷19寸纯平的彩显,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有图像,但行幅过宽且不可调此机行幅管为TIP122,三极的电压分别是0V、0.8V、1.2V,调行幅时这个0.8V电压没有任何变化。查TIP122是好的(替换过),查50V3.3UF的无极性电容也是好的(替换过)。调行幅时,行场芯片C1888的5脚有变化. 拆下行幅管TIP122 后 阻尼中点电压为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