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插显卡停25,不插报警,然后继续跑码

楼主(2007-12-17):
换过agp边上的
三极管
,不行。还没刷bios,听说网卡有问题也是25。不知道怎么修了。谢谢各位支招。
刷BIOS

网友:
把网卡去掉试下啊? 还要检查板载的设备,如1394、网络IC、音效芯片的工作电压及工作频率是否正常
如果不插AGP正常跑码,插AGP卡跑25,则考虑更换北桥!! 少数的25代码是因为CPU插座虚焊和BIOS资料损坏导致的!!

网友:
你那怎么板啊!精英早期的板是不支持高显卡的

网友:
论坛里专门有25的帖子,你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
刷了BIOS以后可以查上一到北桥的AD线是否正常,还有确定你的显卡本身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