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 ET pro和815 EPT pro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07-12-17):
今天上V星的官方网查了下资料
发现有个815 ET pro和815 EPT pro
搞不清楚有什么区别
各位大哥能说说有什么区别
还有这些字母具体都代表什么意思吗
先谢谢了
资料
不清楚

网友:
ET是集成显卡的,EPT是不集成显卡的。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
如果集成声卡和不集成声卡又有什么区别呢
能不能具体给说下在主板型号上通用的字母的意思呢
先谢谢喇

网友:
LZ,时代在发展,你还是多补充些DIY知识吧

网友:
请问这些DIY知识在哪里有得学习呢?
先谢谢了

网友:
主板从478以后你基本上无法从型号上判断出它集成什么,除非你对一个牌子的主板经常接触

网友:
原帖由
心芯相印
于 2007-12-18 18:41 发表
请问这些DIY知识在哪里有得学习呢?
先谢谢了
网上资料多,可以说是你最好的老师

网友:
现在不的主板不查资料还不好判断.

网友:
ET是集成显卡的,EPT是不集成显卡的
ET是集成显卡的,EPT是不集成显卡的

网友:
810\815板已经淘汰,就是有也已经失去维修的价值。建议LZ还是把精力放在主流知识面上。

网友:
学习了,以前我也不知道。
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