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的p4s800,CPU无供电(已解决)

楼主(2007-12-17):
本来想换掉ADP3180和另外4个3418k,结果买配件的时候,前者9元/片(不贵),后者8元/片!!!算了,直接回去告诉客户,换板算了。
看见这些ASUS的板一般都很头痛啊
后来,单买了片3180,换上,测试卡的数字有显示了(00),但是不跑码,CPU仍然无供电。
初学修板,算了,换吧!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真的是有一片供电MOS坏了,换上一片60N03就好了。
[
]
cpu

网友:
继续查内存供电和AGP供电,那几个MOS供电管经常会击穿的,一般用的型号是APM2054N 或者是9916H /9915H/9918H

网友:
看来你还要很多工作条件都没有测,单这样换主电压IC好的机率只有30%
电压IC自身的工作条件,VID线,反馈电路,有一个不正常都会引起没CPU供电,还有内存和显卡的供电不正常也会
[
]

网友:
测下CPU的MOS管有没有击穿!!!!!
检查CPU的主供电的电压Vcore是否正常。
检查CPU的PG信号
检查CPU的时钟发生器的频率和CPU的时钟端频率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