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引脚全部短路!可以确定是高压包坏了吗?

楼主(2007-12-18):
一台QDI 7002FE的纯平彩显,高压包引脚全部短路!可以确定是高压包坏了吗?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你确定全短路。

网友:
够笨的,什么全部短路?这是供电短路,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应该是B+供电短路,把他脚吸空应该电压就正常了,一般就是高压包的问题了

网友:
断开高压包B+脚,将其完全吸空,如对地短路.则高压包坏了.

网友:
如果是完全拆下来的包量是全部短路的话,可以说是包坏了

网友:
我还没见过全部短路的高压包,想见识一下

网友:
除了ABL引脚外其余的全部导通的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不懂老师说的高压包是属于哪一种,没见到过??

网友:
很想见识一下全部短路的高压包...........

网友:
应该是只有初级线圈短路吧,这个是有碰到的....怎么可能全部短路?
你把包拆下来,电路上就不短路的就可以说是包短路了.

网友:
我见过全部短路的高压包 我以前修清华同房 就遇到过 !
高压包 坏了 你换个就 OK !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全部都短路的好包,除非是坏的.

网友:
你指的全部短路 是指的什么意思 有的脚就是相通的呀

网友:
阳极和高压包没一脚都不通的,如有阻值必坏的。

网友:
在路测不准的.要插下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