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T20 跑代码38 何解?

楼主(2007-12-18):
求助 IBM T20 上电,无显,用测试卡检测 代码38
请问大致是那里的问题,和南桥有关吗?
求助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T23 不插内存跑28插上内存跑38请求解答~~!!

网友:
先刷BIOS.应该是内存没过.

网友:
不查内存当然跑28 38为不过内存 可查供电 时钟 系统管理总线 AD线 等

网友:
38有两种可能。一种是BIOS有问题,一种是内存数据线有开路或者短路。

网友:
像这问题一般是在内存上:所以啊你先测测内存的地址线数据线,有问题:也有可能北桥有脱焊造成;

网友:
28,38查内存,没有过内存,加焊内存插槽试试!!

网友:
28,38为内存不过。多数是补焊内存插槽,还不行就测内存供电和AD线上拉电压,时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