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主板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07-12-18):
接到一370主板,客户说开不了机,拿到手后查cpu供电正常,把插针重新安装,正常,能开机,晕,收钱让客户带走,1星期后客户说又开不了机了,再晕一个。说第一次可以开机,但是重启后就不行了,没有显示。过去后实地看,测试卡最终停在26,我想跑26很多主板还是可以开机的,但为了防止万一,把cpu周围滤波电容全部换掉,保证稳定。在我家测试没有问题了,让客户带回去。噩梦来了,1周后客户说主机又开不了了,有救护车报警。

这次仔细查供电,cpu触电,内存清理,显卡清理,电源换一个,但是还是偶尔有救护车声音报警,不走码,但是在我这几乎碰不到几次。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客户家的电有问题吗?这个板子26跑全程正常吗,需要刷bios吗?无法进bios时那个救护车报警是什么意思,cpu温度不是很高,用手摸就温活。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插槽氧化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张先生,你说是cpu插槽氧化吗,昨天用风机吹了一下,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这次得测试几天,免得再出问题,最后一次在客户那里测试是测试卡不走码,救护车报警声。拿回来放了一晚上又好了,呵呵,没有问题的主板怎么修呀,哎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这样的现象,起初以为是温度报警,结果把在BIOS里把设置屏蔽了温度报警,开机还是报警,但能开机进入系统

网友:
bios我在主板能启动起来的时候都看过了,温度报警我直接关掉了,但是有时候还是报警不走码,无法进bios。

网友:
那样你可以刷下BIOS试下
以前有遇过是刷BIOSS好的
有的也会是插槽氧化的

网友:
想想370板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吧,这么长的时间元件老化等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
想问一下,cpu的底座上面的塑料盖要如何卸呢

网友:
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问题啊!大多是cpu座子氧化接触不好!
我门直接换个新的座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以前的810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