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970 懂打印机维修的请进

楼主(2007-12-18):
有个问题想请高手赐教 AR-970针打 并口烧坏 并口接口芯片短路 型号为HD74LS06P 可换了个全新的芯片还是不打印 请问何故?
打印机维修

网友:
接口芯片短路
换了还要看控制芯片行不行啊

网友(2008-02-05):
接口烧了时 最直接的是7406 但换了它还不行 那打印机主板上的门阵也坏了 要换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