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打印机线后电脑无法启动

楼主(2007-12-18):
新装了一个票据打印机,先开的打印机,后开的电脑,电脑启动显示器无反应,风扇转,换显卡和内存都不行。估计是主板的问题。谁知道该怎么办啊。

网友:
更换I/O
另外看我签名~

网友:
先吹电容,再换I/O,不行就换LPT接口

网友(2008-02-05):
接口有短路吧  不然不会接它就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