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难修还真多故障率

楼主(2007-12-18):
盈通9600的显卡128MB 不装驱动没有什么花点.装完驱动有的图标有毛刺,浏览网页比较正堂,用爆风影音之类的看电影全是排列有序的麻点,用RealPlayer Plus播放又正常,相关图如下,求高手们指点:

网友:
极容易修是啥意思?.虚焊?.......

网友:
驱动换过?换了试试
9550和9600没什么太不好的
就是爱花

网友:
9660相比9550来说 GPU坏的几率小了
有可能高手说的容易修是 某一显存坏了 换了直接OK

网友:
显存坏了,换一好的就是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是那一颗是坏的?所以也不是那么好修的.就是有了软件,你不会看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
A卡的花屏率还真是够高的.我这也是A卡坏的多,不过以前的N卡440坏的也不少.

网友:
显存虚焊也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9550的GPU可以改跳线做9600 9700

9550的GPU可以改跳线做9600 9700  所以发热很大  时间长了 制造工艺不好的小工厂做出来的产品就容易虚焊。。还有就是装散热片的时候容易把GPU撞坏  现在的就慢慢改进了  有塑料圈保护芯片了

网友A:
建议楼主调低核心和显存频率,一般会好...

网友(2008-03-21):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调低核心和显存频率,一般会好...

怎么调,有没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