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个认错硬盘的主板。

楼主(2007-12-18):
本来是北桥不供电的,修好后,以为就可以搞定了,不过插上硬盘却轻微的认错硬盘,有点乱码那种,换好几个硬盘都一样,进入提示分区表错误,用diskman分了加载不了,重建分区表也一样。今天看了个电容不顺眼,有点微微上突,换了后,上机正常了。这块主板我在分区上花了太多时间了
[
]
硬盘

网友:
芯片组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
微微上凸,考眼力呢。
我换供电一般带着滤波电容一起换。

网友:
呵呵眼力不错啊
一般换电容的我都是一次扫过
管它坏不坏反正不直几个钱工多了点

网友:
不可能几个硬盘都会出现同样的分区表错误,明显不是硬盘问题。判断失误,会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反正我个人是一个电容出问题,一组全换,管它那么多
这个例子也有着典型的意义:供电的重要性
一处出问题,就可能会引起某处或全面性的故障
楼主如果能拍个图片上来让大家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首先考虑电容以及芯片组供电问题。

网友:
是,不少板大面积6.3/1000鼓包之后会导致FF

网友:
我是在BIOS里面显示乱码,但刷了BIOS 就OK了,楼主眼力真是不错,但不知那个电容在什么位置上的

网友:
好像杂牌板子会存在这个问题的事多一点,我也前有些板子跑OB找了北桥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回9楼的,
那个就是北桥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修这个主板,开始在硬盘上走了很多弯路,因为硬盘也是刚买来的
,开始以为是硬盘的逻辑锁,在bios里把硬盘设置成none,但是进dm,容量不正确。后来用fdisk,不行,分不了(这个最浪费时间了)。进diskman才正确。希望给论坛的朋友们一个提醒吧,少走我这样的弯。

网友:
硬盘分区我喜欢一健分成四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