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4E显示器,长时间不用,开机显示正常,等用段时间就会变宽,

楼主(2007-12-18):
长时间不用,开机显示正常,等用段时间就会变宽,慢慢宽到图标就看不到了,调行宽无效,是那里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
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变宽,先查有无虚焊。

网友:
时间长了可能还会保护?
这故障修过类似的,,,你查一查X保护的取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