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1769OSD(V)显示器分辨率故障

楼主(2007-12-18):
HPC 1769OSD(V)显示器分辨率一调到1024x768就显示超频,刷新率一到85hz也显示超频,(S校正电容容量小了???)什么原因?
显示器

网友:
显示超频应是存储器数据的问题,刷刷看。。。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不支持这个刷新率和分辨率造成的.

网友:
检查信号线,行场同步信号到CPU之间的电路.如正常的话.更换晶振,ROM.CPU.

网友:
这个显示器提高分辨率或提高刷新率时,在显示超频的同时可看到行不同步,(是不是跟S校正电路有关?)

网友:
显示器在800X600可以正常显示,行场同步信号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此机的S校正电容出问题,或阻尼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