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硬盘的针脚定义

楼主(2007-12-18):
串口硬盘的P5脚
-HDD_DTCT直接与南桥相连
这脚是起什么做用的?

网友:
第1针发出数据、第2针接收数据、第3针向硬盘供电、第4针为地线

网友:
楼上亡灵版主,我附了图片,和你解释的不一样!能否从新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学习中```````````真的要好学习呀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不清楚,这根不是必须的信号,它是IBM自己定义的。

网友(2008-04-28):
注册 我 就那个  地方的反对

网友:
高手就是牛啊

网友:
学习啊,以前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没得基础就是不行啊,,,,

网友:
HDD DTCT----应该是硬盘检测之意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