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电脑一例 对新老手都有帮助

楼主(2007-12-18):
今天送修一台INTEL原装 P4--850主板 故障开机不上电,

检测所有开机电路一切都正常,开机条件 也有,但是就不开机

本打算放弃,发现主板上的跳线比较多一些。就开始多注意观察

主板上的跳线,最后发现跳线有一个没有插,怀疑是掉了

找了一个跳线帽按上,重新开机,一切正常,通过这次维修,我们不能

老是把问题想复杂化,我看过论坛里很多的问题,大家都很少说到跳线的问题

其实主板的跳线也是很重要的,在维修的时候多注意一下主板上的跳线也许能起到

很大的作用。

网友:
今天修电脑一例

又长经验了,那里可以 免费下载到主板说明书啊!!!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他的管方网上肯定有。在百度应该也搜的到的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上了跳线就好的板,拿到板子还是要看的

网友:
跳的是什么跳线能不能说清楚啊,在什么位置的

网友:
是什么跳线这么重要呀,一般是什么地方的呀

网友:
一班清COMS的跳线可能性比较大,硕泰克有些主板不上显卡就比上电跟跳线也有关系

网友:
不错,有次碰到个845GL的板子,USB口不能用,查了没有5伏供电,跑线路才发现是有个跳线帽掉了,放上个就好了,。

网友:
所以维修很需要动脑子吖
比如运用反向思维那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对主板觉得自己該做的都做了还是不行
那你就想想自己觉得哪些是不可能的
自己不該做的
然后去一步一步的去做
去思考
去观察了
很有可能结果就出来了
呵呵

网友:
经常出现跳线跳出而出问题
查半天找不出毛病
最后一看
是跳线错了
呵呵

网友:
学到东西了,顶起楼猪~~~~~~

修不来主板 -1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写的真好!

爱问 -2 不遵守版规

网友:
这种问题的确比较难发现,细心呀,细心

网友:
是哦,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开不了机,结果一看CMOS跳线被客户搞在了CLEAR上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很简单的问题来的;只是都把它给复杂化了;我上次修了一个是那个P4的辅助电源没有插好; ;

网友:
频率的跳线容易造成不开机或者不稳定,尤其在kt400的主板上。

网友: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把问题复杂化,拿到板不妨先仔细观察一下,往往都能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
的确这样,复杂问题首先要简单化,我上次俢一个笔记本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