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90f+问题

楼主(2007-12-18):
我这一台19寸优派E90f+纯平显示器,故障为开机有时有高压,有时没有高压.有高压时有显示,但很暗,亮度对比度调有变化,调最大还是很暗,还只能上60HZ.75以上上不了.有时行副会压缩抖动.测二次电源68V,二次开关管G极1.6V,行推动G极3.5V,行管B极0.34V,没高压时,行管没工作,TDA4856  8脚行输出12V,二次电源没工作52V.大家说说下.

网友:
二次电源太低了,查二次升压二极管,有可能是有地方虚焊

网友:
你的故障现象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断开升压电路看显示器是否正常,如正常,则检查升压电路.

网友:
开机能显示时,断开二次开关管G,D极直接用52V供电也可以显示,就是行幅更小了,接上二次电源后二次电压在85~100V变化行幅也在变化抖动.有时开机不能显示,行管没工作,没高压.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开关管后可以显示,但一连主机就没高压了.TDA4856   17脚7.8V锁定.行不工作,不连主机正常

网友:
高手指点下呀,我这有两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