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G开机时好时坏,坏时全屏暗红色,OSD菜单很暗 ...
飞利浦107G开机时好时坏,坏时全屏暗红色,OSD菜单很暗淡

楼主(2007-12-18):
飞利浦107G开机时好时坏,坏时全屏暗红色,OSD菜单很暗淡,显示图像也是很暗淡,偶尔还会全白屏,从哪里下手比较好呢?
全屏

网友:
故障时,电源指示灯只是正常,为绿色的

网友:
检查信号线有没有问题.检查视放电路工作条件.如视放各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管座接触不良!
先给尾板通补一道焊!

网友:
谢谢 我先去拆尾管电路板吧,还是屏蔽得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尾板电路有没有虚焊,再看看显现管处.

网友:
查G1电路, 有可能是G1电压控制电路虚焊,G1到尾板虚焊.

网友:
出故障的时候你有测量过吗?,,,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大家很难帮你.
白屏的时候有出现回扫线吗?

网友:
对先查尾板,在监控B+ 和 G1 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我见过这种现象.好象是EPPROM的数据有问题.刷一个使一下

网友:
三招,,,查虚焊,,换管座,刷EPROM。

网友:
还要检查一下管座和视放电路 检查信号线。。。。。。

网友:
时好时坏,应该虚焊概率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