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45PLGE-RH网卡问题

楼主(2007-12-18):
我新买的二手GA-8I945PLGE-RH买回来网卡驱动装不上,去技嘉官网下回安装程序装不上.电脑老显示未知以太网设备.
我用everestultimate_build_1220软件查看网卡型号.是RTL8129.而技嘉官网上写这款主板的网卡是RTL8111.
8129的驱动我能装上电脑,但不能连上网,说连接限制.8111的驱动却装不上系统.我用的是XP SP2系统.

请教各位兄弟指点一下如何检测集成网卡.

网友:
多数是8139网卡吧,你的是用什么WINXP系统??用电脑公司特别版7.8安装看看。先排除软件问题,还是不行的话换张独立网卡吧。

网友:
这个主板网卡应该为Realtek 8111/8169 LAN Driver,如果芯片型号不对估计是被人换过了。

网友:
我查过板子芯片上写的是8111B,没给人换过.但我用软件检测出来是8129.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驱动装不上.

网友:
我检测过集成网卡供电VDD1.9V左右,时钟也是有的.

网友:
"8129的驱动我能装上电脑,但不能连上网,说连接限制"
系统提示连接限制证明驱动已经安装好了,应该是你IP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那你那网卡的事
还是换个独立网卡用吧要不就换网卡芯片咯

网友:
在不行就换个独立的好了,说连接限制,那就是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
今天找出点眉目,这类主板的BIOS刷新后,网卡的MAC会变000000000000,不知是否这个原因.我刚刷回BIOS的MAC.但还是连接限制,正找思路.

网友:
我也知道买个网卡便宜,但我来这是学技术.
再说,网卡芯片我检测过应该没问题,也不发烫,排除了短路故障.
设IP更没用,我这是自动检测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