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触发,强加电无复位,求助,在线等!!(已修复)

楼主(2007-12-18):
一杂牌845主板,小南桥,不触发,强加电后没有复位,开机针有5V电压,打南桥的AD线正常,32,768也换过了,各位帮帮我啊,看看还要查哪里?

修复过程,测待机电压3。3V正常,32。768正常,电容已换,PCI A14角电压3。41V,开机针电压5V,COMS跳线电压2。9V正常,短接开机针可以将5V高电平拉低,但是无法触发,换了一片8712的I/O故障一样,测得I/O的72角电压为0。19V,正常应该是南桥提供的3。3V电压,于是怀疑南桥虚旱,加焊南桥,故障一样。后直接更换南桥,72角电压上来了,可以开机,跑A7,打开CPU座,发现有许多孔都比较大,搞一下吧,再开机26了,哈哈。。南桥有点热,旁边还有个VIA的6202不知道什么东西,挺热的,吹下了,再开机南桥温度正常,到此,此主板修复完毕。

网友:
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SB 3.3V,晶振是否起振,CMOS跳线帽电压2.5V以上,I/O跳变
这些东西新手区都有

网友:
应该是I/O有问题,看看I/O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I/O换过了,是8712的,32.768和电容也都换过了,开机针有5V电压,COMS跳线有3V电压,就是不开机

网友:
8712的I/O在你强行触发是没有CPU核心供电的,你还要查一个I/O的四个跳变和14脚的开机线路有无问题

网友:
应该是I/O有问题,看看I/O有没有短路现象.还有是型号是否适用于这块主板.有些型号一致却不能通用

网友A:
ATX14脚连着一个小三极管,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下晶振是否起振,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单片机附近的小电容、上、下电阻也不可忽视。

网友:
换IO咯
不行刷BIOS
还有因为8712的IO有的特别要一样的才能用
IO第二行后面的字母要相同
其它的8712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14脚连着一个小三极管,查查.

绿线确实有一小三极管,好像是写着T04不知道是什么管子,从别的主板上拆下一个换上也不好使,另外绿线还接了个电阻到5V上直接进I/O了

网友:
修复过程,测待机电压3。3V正常,32。768正常,电容已换,PCI A14角电压3。41V,开机针电压5V,COMS跳线电压2。9V正常,短接开机针可以将5V高电平拉低,但是无法触发,换了一片8712的I/O故障一样,测得I/O的72角电压为0。19V,正常应该是南桥提供的3。3V电压,于是怀疑南桥虚旱,加焊南桥,故障一样。后直接更换南桥,72角电压上来了,可以开机,跑A7,打开CPU座,发现有许多孔都比较大,搞一下吧,再开机26了,哈哈。。南桥有点热,旁边还有个VIA的6202不知道什么东西,挺热的,吹下了,再开机南桥温度正常,到此,此主板修复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