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摔过还能修吗

楼主(2007-12-18):
有一块希捷40G硬盘,从桌面掉地摔了一下,现在只有很轻的一声寻道,BIOS只检到3.19,mhdd检不到,还能修吗?如果还有希望,如何处理,请大家给个思路,多谢了。

网友:
呵呵 这个要看你怎么摔  盘体有没有变形
如果没有的话 我想师傅级人物还是可以修的
不过费用就高咯 不值阿

网友:
我不会修,不过我知道那个可以修的!银子问题。

网友:
摔过的硬能修是运气好,不能修是运气差,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我也摔过个,不过也没修好,不知道那里的事

网友:
摔过的盘,修好的可能性太小了,只要坏了基本上没法修,

网友:
我很想知道,摔过的硬盘是那里摔坏了,是磁头、盘片、电路板还是固件?是为了维修而谈维修,增加一些经验,还望师傅级的朋友们指教。

网友:
很多是磁头卡位了,还有磁头和盘体都坏的,还有电路板坏的(看是从哪个方向先掉到地上了)!

所以说摔坏的硬盘是要看运气

网友:
我也摔过个,不过也没修好,很多是磁头卡位了,还有磁头和盘体都坏的.修好的可能性太小了,只要坏了基本上没法修,

网友:
我的运气就不好~~我的一块IBM20G的;摔后急着上电~~结果磁头卷啦起来~~盘体象给锄头挖啦一片的样~~惨不忍睹啊~~

网友:
应该可以吧````
找几个师傅修``
多花点MONEY  heih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