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6728上电跑码到2A就停止

楼主(2007-12-18):
msi-6728上电跑码到2A就停止。如图。开始时是CPU不上电,只有0.75伏。换hip6602后,CPU加正常电压,开始跑码,但到2A就停止,不知何故?请较高人。不知第三图的芯片带不带开机,还有一台msi-6728加不上电。所有开机条件都具备,就是不开机,不加电?!请较高人。

V:遇到不跑U、不过内存、不过显卡的板,有条件就先刷BIOS,避免走弯路

十三:
TMD论坛里是有自己的服务器了,可是资源也不是这么糟蹋的啊!上传了三张图片 居然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主板型号和I/O型号!有毛病了?直接说出来不就结了!

网友:
如果你插了显卡很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但是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msi-6728是自带显示卡的。我没有插显示卡。我插了PCI显卡,也是2A,没有变化!没路了

网友:
2A可能是IO的问题吧,我经前就是这么修的

网友:
都不是,是bios坏了,现已经修复。谢谢各位老大帮忙。

网友:
呵呵,学习了,我好像没有刷过BIOS修好的板,郁闷了!!!!

网友:
真的学了不少,谢谢站长

网友:
是重新 刷了bios。原bios的程序坏了。我是用热拔插修好的。

网友:
学了不少谢谢
..................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