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vga不显

楼主(2007-12-18):
大家好 我是一个主板维修的新手 最近在维修k8m800 的主板的时候 遇到这样一片主板 该主板是以前同事杀BGA回来的主板 当时是由于AGP显示  VGA不显 测量 vga 显口排针的第十二脚  阻抗略微的偏小 才去做BGA的 当我拿到此主板的时候 经上工装 agp 确实能显 然而 vga不能够正常的显示 我用手按住 行 场 的三级管 显示器上突然闪出logo的画面 然而是一闪即逝 也没有听到 嘀 的声音 更换了两个管 故障也没有排除  r g b 三原色相关的三极管也更换了 故障依旧 bga  做了两次还是没有 解决 还请在座的各位大侠 给帮帮出个注意 谢谢了

网友:
你真牛哟,BGA都做过两次啦,算啦,不搞啦,没啥意思了!!!!!

十万个V什么 -10 灌水

网友:
要确定在BIOS里面已经打开了集成显卡的选项
三基色,行场的对地阻值是否OK?9脚是否有5V供电,是否需要时钟信号

还有就是那几个三极管是不能随便代换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虽然已经作过两次bga但是 还是有收获的 经过一系列的查找 发现是由于北桥空焊造成的 这次叫我知道了在北桥向vga 传输数据的 时候 南桥 需要向vga分配数据 然而空焊造成数据无法传输 所以造成上述问题 还是很感谢大家的 帮助 谢谢了

网友:
纠正一下 是南桥空焊造成的 不是北桥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