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56DDR内存自检到132时报错,还能用

楼主(2007-12-18):
朋友的一根DDR333内存,蕊片为HYB25D256800CE-6,8片,256M。很怪哦,主板快速启动设为能时,能认为是256M内存,但进xp界面时,重启。将主板快速启动设为不能时,只能自检到132M,并报读写错误,能进系统,在win2000下能正常使用,不过重新启动时,因不再检测内存,就又成为256M,在win2000中,也死机。我没什么专业的设备,请问各位大师:如何修好此内存?或者,如何设成128M的用?

网友:
把内存拆下,检查里面的RAM ic管脚有没有脱焊。

网友:
每个蕊片我都用风枪重新吹过了,烙铁烫过,应该不会有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