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品牌机主板

楼主(2007-12-18):
一长城品牌机主板装系统特慢,硬盘挂在别的机上装正常,可挂回去又是慢,请问有哪位同仁碰到过这种情况,该怎么去下理呢!!!!!!!!
谢谢!!!!!

网友:
你用手摸一下南桥芯片发不发烫

网友:
温度也正常,这机以前是正常使用的,就是因为一个软件不能用,重装系统就成了这样!!!!!

网友:
如不行的话,用装Windows 98系统的电脑试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你现在装的是什么版本的系统??????

网友:
硬盘是正常的,装的是GHOST版本,试过好几个版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一长城品牌机主板装系统特慢,硬盘挂在别的机上装正常,可挂回去又是慢,请问有哪位同仁碰到过这种情况,该怎么去下理呢!!!!!!!!
谢谢!!!!!“
看下长城电脑的主机电源!

网友:
二级缓存
散热
内存`````````````````

网友:
清下CMOS,再看看网卡芯片是否发烫。。。。。。。。。。。。

网友:
不要用GHOST装系统好吧.用原盘装.

网友:
补充下#8  注意看下BIOS里IDE是不是工作在PIO模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