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A71f显示器二次电源

楼主(2007-12-19):
谁知道优派A71f显示器二次电源管什么型号,用什么代换,望回答,谢谢!!!

网友:
只要知道原来降压型,或升压型,或知道原来是N沟道管还是P管,用一般17寸用的就可以代换了.
没必要换同型号的.

网友:
谢拉版主,知道了,用IRF630代的,用半天一切稳定

网友:
一般升压的用630/640/740/ 降压的一般用J512 /449  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