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硬盘逻辑坏道修复工具

楼主(2007-12-19):
求硬盘逻辑坏道修复工具,要好用的,介绍软件名字也行,我自己去找,先谢谢了

网友:
这资料区满大街都是啊,你慢慢找一下肯定有你所需要的

网友:
系统自带的Scandisk磁盘扫描程序,应该就能

网友:
hddreg很好用的,对ST很好用的!!

网友(2008-01-19):
解决办法以及工具

硬盘出现逻辑坏道,可以用以上硬盘厂商提供的Disk management或Norton utilities2000等软件中的工具软件来处理。

网友:
MHDD ,HDDREG,THDD,DM等等好的免费的工具都可以,看自己喜欢。

网友:
很多啦  自己一搜索一大堆!dd.....

网友:
不错的东东,,得好好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