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p25网卡接口修理求助

楼主(2007-12-19):
samsung p25网卡接口拆下时将原来的焊点拆断了,请问还可以焊接到主板的其他地方吗?
主板
求助

网友:
应该可以吧,用万用表慢慢检查线路走到那里再焊条导线。

网友:
多谢!!回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网卡接口带电吗,其中的两根线万一接到一起会不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