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9):
时钟正常,复位电路正常,CPU供电正常,BIOS写了几次,内存供电正常,IO无有反常,名芯片温度正常,BIOS片选信号有,但是就是跑FF,请教各位大虾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楼主讲的时钟正常是频率吗,前段时间我购了台示波器用来测量时钟频率很准确。用起来很爽。

网友:
我的是HP的示波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U座和U接触不良啊???
清洗下U座试 下???

网友:
跑FF论坛有专贴,你可以好好看一下

网友:
NG61芯片组的板子
加焊桥吧

网友:
你量量CPU到北桥 北桥到南桥的AD钱是否正常?

网友:
ID是正常的,各信号点都点常,cpu内核电压有,系统复位有,时钟有,
有人能给我提供一下CPU电源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