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开机就烧行管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7-12-19):
昨天接修一台TCL17寸显示器型号为7K1R,AOC代工,开机检查为行管击穿,把外围的电路检查一下没发现问题,就拿了一个换上,谁知一开机管子就击穿了,又仔细的把外围电路检查了一遍还是没发现问题,就又拿了个按上,刚一开机管子又挂了,怀疑是升压过高引起,把二次升压管取下再开机,用了半个多小时没问题,现在重点把故障点放在升压反馈上仔细又查了一遍还是没发现任何问题,把二次升压管换了之后再装上行管一开机又挂了,现在不知该如何下手了,请各位兄弟帮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应该还是二次升压过高烧掉了....带个假负载看看B+电压是否会过高,
检查逆程电容...行管有可能是被反峰电压击穿.

网友:
多谢版主,用假负载试了,升压并不高,其它的再检查一下

网友:
开机烧行管应该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回不回是高压电路上的其他电阻,电容问题啊

网友:
重点放在BIN的取样电路上,细查该部分的电阻,电容..............

网友:
开机就烧一般都是过压,既然你能肯定,,,,肯定哦...B+电压没有高,那么应该就是反峰高压击穿它的了...高压包有坏的可能性.

网友:
刚才用假负载试过后,现在开机就保护,断开高压包后就OK,应该就是包的问题了,不过现在没有这种包,等换过之后再说吧

网友:
AOC电路板出现过这种问题.断开升压电路一切正常.搭上升压后就保护了.指示灯为橙色的.查升压放大电路和升压反馈电路没有问题.就大胆的给客户批了个高压包坏,换上新高压包后.一切OK.到现在还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高压包初级绕组或行肪冲绕组有轻微的短路吧.

网友:
  行管在开机瞬间击穿和开机工作一会后再击穿,在维修工作中是常遇到的事,行管在整机工作中是相对比较脆弱的环节,行管的击穿大概多在二次电源过高,行包短路,行推动损坏以及行偏转线圈短路等而造成行电流瞬间过大

网友:
对,行管屡烧的情况一般就只有过压和过流这两种情况。开机就烧就可以判断为过压了。过流一般都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击穿

网友:
开机行管就发烫呢!!是G1电路哈电阻烧和有一电容烧得看不到上半了,换后故障不变是不是高压包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谢谢

网友:
到底是G1还是ABL?需要法两个帖子来说嘛?
一开始你不是说开机就烧嘛?现在怎么说说开机发烫了???
我把你多余的帖子删掉一个

网友:
多谢各位的帮助,今天把包换过之后烤机两小时到现在没问题,不过有一点想不通,为什么加上升压管开机瞬间就烧行管,把升压管断开后就没问题?希望大家在此分析一下。使大家的技术得到共同提高。

网友:
有可能是行输出变压器内部短路或都行偏转线圈短路!

网友:
现已确定是高压包坏,但是为什么在不升压的时候上行管就没事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