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能用一时不行

楼主(2007-12-19):
两块笔记本拆机硬盘TOSHIBA30G,同样的问题。把硬盘用一两个小时后用MHDD扫描里面全是红色。放在那里放上一段时间,在扫描没有了,又是可以用一两个小时,然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开始是因为笔记本散热风扇不转,热量过高,引起。
请各位大吓帮忙解决。

网友:
估计是散热不好

网友:
硬盘磁头不行了吧???本盘好多都是头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