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38声卡独立的,没声音。

楼主(2007-12-19):
系统可以认到声卡硬件,也可装驱动,但就是没声音。驱动换过好多都不行。

网友:
8738的声卡,我上次遇到不兼容!你可以换一块板试试

网友:
还是应该从驱动上着手.

网友:
8738的声卡换过两块板子了,还不行。。。。shi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原因,我试过这样的声卡,要下那种8738+的驱动,8738的驱动很多,在网上一查就看到了,找那种容量大一点的驱动下试试

网友:
你换个独立的声卡么 ,AC97的不好么! 呵呵

网友:
声卡上有些跳线帽,看看吧,我有碰到过!!!!!!!!!!!

网友:
BIOS里设置了:屏蔽了么?请问扳子有集成声卡么?它是否是好的?
如果说集成声卡已经坏,你在上独立声卡的话,请把集成声卡芯片吹下来试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