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AGP 2X的插槽代替AGP 8X的插槽吗----请教

楼主(2007-12-19):
可以用AGP 2X的插槽代替AGP 8X的插槽。。。。
你是问问题,还是下的结论?
[
]
问题

网友:
AGP 2X的插槽不能代替AGP 8X的插槽。

网友:
不可以,你仔细比对下,他们明显不一样

网友:
那我做了件愚蠢的事....
那我做了件愚蠢的事.... 谢谢 一剑飘香斑竹

网友:
定义不同啊,换上会出问题的

网友:
肯定不行的啦,显卡上面的缺口都不一样,根本插不进去

网友:
是吗,还没碰到过呢,有学了一招,在这里真学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