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问题

楼主(2007-12-19):
有一块PRESCOTT 533主板,插电PWON旁边的1117管非常烫手,不能开机.已更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1117的电压正常吗?
可能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南桥挂可能性极其大,有集成LAN的话,先取了

网友:
看看其他元件是不是正常,单看1117管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挂掉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一般来说是SB内部有问题,你再好好查一下相关电路,杂牌货都容易出现假象的

网友:
没有LAN的,1117输入为0.03,G极也差不多,输出有4.3V其它都正常

网友:
你打一下A14的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对地

网友:
测A14对地短路...............................

网友:
给我滚回新手区看贴去~

网友:
1117的 输出和 输入是否正常?如正常南桥坏了

网友:
哈哈,完了,恭喜了,SB挂掉了,你可以测下它的对地阻值,应该是小于100了

网友:
对地阻值小于100,基本上 SB挂了

网友:
这是明显的后后短路导致前级发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