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串口80G硬盘,换板须要接数据线才能转

楼主(2007-12-19):
今天换一ST串口80G硬盘的电路板
换上去以后不转,听卖板的人说,必须要接数据线才能转
找了一块865板,接上硬盘,果然转起来了!!!
卖板的人还说。如果不接数据线,可以把硬盘端数据线接口的1脚和3脚短接一下也可以…………
有朋友知道原理吗
硬盘

网友:
我猜宦班后会保护,短路是消除保护的.

网友:
还有就是不接数据线,硬盘马达就不转

网友:
还有这事啊???那要是拿这个硬盘做自校准怎么做呀???

网友:
是ST串口
而且是电路板比较大的那中种

网友:
有没有那位朋友能解答一下哦
无限感激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期待中......

网友:
我想这是兼容板,像液晶高压条非原装的要改线一样,应该说电路上的原理

网友:
ST7200.7都是这样的吧,可以把COM的2根线用跳线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