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屏幕有时候闪烁,闪烁一下变亮,再闪变暗,并且屏幕左右变窄,调节按钮已调足,是那里的问题呢?是什么元件不好问题吗?应该重点检查那些地方呢?

网友:
你先看一下 虚汗 我感觉那应该是虚汗引起的

网友:
补焊二次电源和行输出电源电路就能解决.....................

网友:
明显虚焊啊.....应该是在行宽控制电路那里,看看行宽电感和行宽控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