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FP547关机白屏

楼主(2007-12-19):
一台明基液晶无显示,修好后开机无信号时白屏.有信号时正常.关机后还是白屏,请高手们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驱动板  和资料  可能有问题!忘LZ   修好了说一声 啊  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板送往高压条部分的开关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就是关机时这个电压没有正常关断引起的.

网友:
ON/OFF信号不受控制,写一下程序试一下

网友(2008-02-09):
明基液晶无显示一般是C5707烧了,换5707后还应该检查同组的一个场效应管,型号是10PF06或fu9024,我修的明基Q7c3,换了5707后和楼主一样,无信号、关机白屏,后来一查是10PF06击穿了。
另外楼主还要查下5707附近的二个电容有无问题、变压器是否虚焊等,否则还会烧管的!

网友:
看起来真是不错,感谢啊

网友:
把高压板和驱动板换掉要不以后还会烧桥接的和保险

网友:
ON/OFF信号不受控制,写一下程序试一下
这话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这话说的是正确的
不一定,在实际维修当中,明基的MTV芯片程序故障还是比较低的,我认为故障应该还是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尤其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