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板本来可以用赛扬D 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

楼主(2007-12-19):
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主板(478的) 一开始能使用赛扬D 和新核心的那种1M缓存的P4(主板的网站也说支持的 ) 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 有的点不亮 有的死机,换老的P4或赛扬就没问题 修了很久 换了很多东西 都没结果 望那位高手指教一下 谢谢
点不亮

网友:
CPU供电问题或座接触不好,要不就刷BIOS试下

网友:
请问 CPU供电问题的话 除了测478板CPU那个1.7左右的内核电压 还有那些呢?
谢谢

网友:
这类似情况多半是U座扩孔,空焊了

网友:
谢谢
请问反面有针出来那种478也会空焊吗

网友:
你的问题就像那个前面讲的GA板子一样的问题,我想问题的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