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通电问题

楼主(2007-12-19):
一片8VM533M-RZ板插电源自动通电,无复位。VT8237R南桥,怀疑它坏,还有哪些会影响?

网友:
换I/O就行了,I/O坏了.自动加电不复位就是I/O坏引起的.

网友:
8705好象不管这个??????

网友:
这是经验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但我遇到这样的换I/O就好.

网友:
你那I/O是W83627系列的。我也换好过。

网友:
8705?
不用想了 先换它

网友:
I/O可能性大``````````````

网友:
8705的
从绿线开始跑跑线路吧,看绿线是否被某些元件拉低,(比如三极管)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一样```
是不是换I/O IC就可以了吗??

网友:
I/O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绿线通管后通南桥,换了管不行

网友:
那就换VT8237R南桥............

网友:
晕,桥都换了,还有什么要换.

网友:
哈哈,好像与8705没关系吧哥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