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 PR711m2显示器右面图像往里缩

楼主(2007-12-19):
CTX  PR711M2  17纯平显示器,开机正常,5秒钟后,右面图像往里缩(上,下,左都正常),当缩到整幅图象的3/4到
 2/3时,烧行管和降压管.此机用的电路板型号是CT1797NF.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检查阻尼管,用10K,看是否软漏电.仅供参考.

网友:
查S电路啊

网友:
注意看一下有没有虚焊,还有查,阴尼二级管,S校正电容,逆程电容,行幅调整管

网友:
2楼,3楼,4楼各位大哥.说的这些东西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说出你的检修思路和过程

网友:
我想是漏电问题  在多换几次。。。。。。。。。。。。。

网友:
行管的质量问题,不要买便宜的行管,
查行推动电路,估计是推动引起的,特别的推动部分的电容,和推动管.如果你运气不好,看看推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