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华硕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M2N68-LA,940的am2华硕主板奇怪的问题,用了几个月好的,进入10月份以来,第一次开机,要么蓝屏,0x0000000a错误,要么直接关机。都是在进入windows的时候,但是reset后,一切正常。据了解,主板上不知道哪个电容歪掉过,电容的脚被拔出来过,后来按回去的。现在也看不出是哪个电容,请问怎么解决呢?
内存已经换过了,还是这样,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大么?会不会就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呢?
感觉像是华硕主板的cpu过热保护,但是3600+ 65nm温度很低的阿应该。

已经检索到有人用的该主板和本人遇到一样的问题,使用1-3月出现该问题。

更换电容后,还是会自动关机,又出现0x000000b4的蓝屏,要重启3次以上才会正常。进入系统后就完全正常。这又是什么问题,唉!

网友:
你把那个电容换一下试一下,电容的脚被拔出来过,你还按进去,你有创意,蓝屏大部分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系统问题有没有排除呢!内存也是!!!!!!!!

网友(2008-02-18):
你这个问题是这个主板的通病....只要气温太低就会出现...我们这里有几千块..............

通过一天检查..已解决..

网友:
工包的主板一般都有稀奇古怪的故障
毕竟厂家也是做报废品处理的

网友:
电容滤波导致兰品  如何检测啊

网友:
把电容换了试试,你可以拭着摇下电容,因为你的电容坏过,可能会动,还有就是你的内存在换一条试下,这也是常出现你说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解决了,我替大家伙请你把具体解决过程说一下.

网友:
KZ你是相当哪个的厉害哦,一天,几千块!佩服~

网友:
都是高手啊,华硕的板子1.5K以下的最好别买,那确实垃圾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