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5E VER20主板集成显卡有信号无图像

楼主(2007-12-19):
原来故障是开机报警,刷BIOS后能跑到7F,并有滴的一声通过显卡的声音.集成显卡有信号输出,但无图像.上AGP显卡是好的.打过红绿蓝阻值都是67.行场信号是761 771.应该再查哪里的问题?
刷BIOS

网友:
BIOS问题?也有可能BIOS里设置了AGP显卡第一启动.

网友:
路过,顶了, 是不是VGA接口有问题呢!

网友:
老大,我说一句OK?
我觉得跟北桥有点关系噢。

网友:
看一下这块板需要时钟吗?9脚的+5V供电有没有,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行场的波形

网友:
看了这文长了不少见识,要来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