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ZO艺卓的菜单怎么调?

楼主(2007-12-19):
EIZO-L356的液晶显示器只能调亮度和对比度,色温和其他的什么都按不出选项,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故障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EIZO我的这个用的是三O的屏.不是你的是不是?

网友:
很有可能是里面的主板接触有问题,或者是按键坏了,要拆开来看才知道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