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换内存槽呢

楼主(2007-12-19):
我的内存槽一个给烧了,另一个卡子坏了,我想更换内存槽,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怎么换,请帮忙

网友:
最好用的工具,锡炉,比较简单,比较好,比较……

网友:
哈哈 花5元去买个焊机
5元买个吸锡器
花2元买个镊子
买5毛钱的焊丝
要省钱的花拿修眼眉的夹子代替镊子也行
你一个一个脚吸
用吸锡器把锡吸干净
用镊子把每个脚翘松
把内存槽取下来
换条新的上去
把刚才的步骤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维修人员的话还是弄个锡炉好些,至少也弄个土锡炉。

网友:
个人感觉
如果你不是维修人员
最好拿到维修店去
维修店用锡炉很好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