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F56有光栅无图像

楼主(2007-12-19):
一台飞利浦107F56  17寸纯平彩显,接修前经其他人维修过,有很多重焊过的痕迹,检查位号7605的BU2527换成了BU2708,位号7615的J512换成了K2101,开机指示灯亮,屏幕无光栅图像。查资料发现K2101并不能代换J512,用J512换掉K2101后开机有白光栅了,屏显字符显示正常,但约1分钟后行幅抖动一下后又黑屏了,测量是BU2708烧了,用C5803换上后开机几分钟行幅正常,有白光栅,屏显字符显示正常,不插信号线屏幕会提示检查信号线,插上信号线“检查信号线”的字符会消失,调节亮度对比度都不能显示图像。测量G1的电压为-62V,不知道是否正常?是不是储存器数据错误也会造成这种情况?请熟悉这种电路的朋友指教一下该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E%DE%CD%BC%CF%F1
这个帖子说这种情况刷ROM也不行的,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网友:
你说的这种G1是对的,只要降压了.看看RGB三枪的电压对不?还有检查行场信号输入对不对,从CPU输出的信号对不对...

网友:
RGB三枪的电压是61V。行场信号输入如果不对的话应该插上信号线屏幕上的”检查信号线“不会自动消失吧,屏幕字符显示也正常啊。要检查哪些CPU输出的信号呢?另外发现关机的时候屏幕中心会出现亮点,是不是跟高压包有关啊,这个高压包也被拆过,现在的型号是TLF269E-01-33,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

网友:
显示字符时R极和G极会由无字符时的61V拉高到115V,但是B极却由61V变为55V.

网友A:
这种问题是飞利浦的通病了,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好,如果LZ修好了,记的回一个贴说明一下是什么原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是飞利浦的通病了,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好,如果LZ修好了,记的回一个贴说明一下是什么原因啦

如果是通病的话应该有高手修好过这种故障吧。请高手看到本贴就劳烦指点一下。在下谢过了!

网友:
插上信号线以后黑屏了。。指示灯还是亮绿色嘛?如果插上就亮橙灯了,可能是误保护了,可以刷EPROM。如果还是绿灯,那你按出菜单看是否有菜单出现,如果有菜单出现就更换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是飞利浦的通病了,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好,如果LZ修好了,记的回一个贴说明一下是什么原因啦

怎么就见得是通病???????你修到过很多了?成批量了?

网友:
插上信号线亮绿灯,按菜单键有菜单显示,可以检测出当前的分辨率、行频和场频,就是没有图像显示。信号线测量是通的

网友B:
换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根线

手头上没有一样的信号线暂时不能代换测试,但是用表测量两头总线、行场同步,RGB信号、地线都是通的啊,并没有断线,应该不是信号线的问题吧,按菜单显示,可以检测出当前的分辨率、行频和场频啊

网友B:
不要过于相信万用表。。。。。只要是信号现都能够改上去的。。你就连个废旧显示器都没有嘛?
不是我说。是在是你这种情况信号线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在你换信号线之前我再不会说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过于相信万用表。。。。。只要是信号现都能够改上去的。。你就连个废旧显示器都没有嘛?
不是我说。是在是你这种情况信号线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在你换信号线之前我再不会说什么了。

版主老大,已经换过信号线试了,结果还是一样。接着要怎样检查呢?

网友:
不过这个插排的第1、4根线我没有接,分别是SELFTEST和DC5V,应该现在的显卡也不会输出这2个信号了吧

网友:
饭吵蛋 老大,已经换过信号线了,还是一样的啊,还要怎么检查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会不会前置视放IC的问题啊。。。。。。。。。。。。。

网友:
前置视放IC的问题。IC他分有两组信号进里面处理。有菜单出来证明这部分是好的再就是主机送过来的三基色没处理好。换TC看得不

网友:
这种问题我前置视放IC也换过,还是不行的,到现在也不知道结果,期待结果

网友:
测量一下显卡那来的三色信号~~再用示波器测量三色的色差信号~~是不是有进呒出~~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来自 浙江杭州
昨天休息
LM2480一般是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的吧?我还没有碰到过,不过如果LZ由此芯片的话也可以代换试一下。
信号线换过了还是没用?这事有点怪了啊。。。。。信号线插上,黑屏,但是能按出菜单显示,证明预视放倒视放这一条的通路是正常的。同时也可以说明主板上的工作也正常,所以原因肯定是预视放没有吧图像信号送到给视放,固让你更换信号线,如今你确定更换了信号线还是不能解决,,,那还是查一下RGB倒预视放这之间吧。。。预视放有的话也可以代换一个,考虑其是否收到信号线的RGB信号却没有输出给视放。 |